[讨论]永宏PLC

楼主(2007-07-22):
我看到一位维修人员用永宏PLC,型号不清楚,应该 是很久以前的了,他用一根线短接一下输入程序那个端口其中的两个点,他的目的是解密还是把程序删掉呢,请大家解惑迷津

网友A:
韩寒韩寒韩寒韩寒韩寒寒

网友B:
那两个点控制里面的程序,一碰程序就可以.

网友C(2007-09-04):
检测输入点是否有坏!

网友D(2007-10-15):
鸟!
菜鸟!比我还...!!!问一下顶搂的大侠你知道PLC是怎么工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