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2007-07-22):
我在使用s7-200做通讯程序的时候,怎么也接收不到数据,想了很多办法:
利用下载的plc串口调试程序;将0口换1口;或者是1口发0口接,0口发1口接;或者是两个plc之间的通讯等等,以上的那些都能发送数据,可是就是接受不到数据,不管是用不用中断接收,别说是接收完成,就是一个字符也收不到,我也怀疑是不是我的plc的发送功能出问题了,可是我换了几个同样的plc都是同样的问题。下面是我编的一个简单的接收程序,大家看有什么问题没有?看我还有什么没想到的。诚心请教,困扰我很长一端时间了。硬件连接没问题可以排除。

网友A:
看不到程序。
你可以用PLC发送数据,在PC上用串口调试软件接收,测试PLC的数据发送功能。

网友A:
自己编程控制通讯首先要将编程口设置成自由口模式,然后设置接收相关的寄存器,如通讯的起始字符及结束字符等。如方便,可以将程序贴上来,让大家看看,或许能指出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