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3):
我想用触摸屏显示市电电流,市电电流要通过“某种模块”转变为plc扩展模块可以处理的电信号,plc扩展模块EM231的输入阻抗大于10M欧姆,我应该选用哪种模块?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还是其它?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你能确认扩展模块EM231的输入阻抗大于10M欧姆(外部负载)?

对于于10M欧姆的外部负载, 我认为扩展模块EM231根本无法拖动, 即: 无法保证是恒流源!

采用电流互感器, 选择互感器二次侧输出 0--20mA/4--20mA类型. 我相信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阻抗, 对于扩展模块EM231的输入通道而言, 是较小的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