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3):
想用两个8421的拨码器与PLC相连(其中高位的拨码器只需要使用到0或1),用拨码来设定批次,PLC完成设定批次,不知应该如何编

楼主:
没有大大知道吗?救命啊

网友A:
呵呵,实际上只是5个输入点,低位是8421四个点,高位自由一点。根据输入点的状态,在储存器中定义数值。PLC运行一次加1,比较两个值,相等时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实际上只是5个输入点,低位是8421四个点,高位自由一点。根据输入点的状态,在储存器中定义数值。PLC运行一次加1,比较两个值,相等时结束。

具体是啥指令啊!?不清楚啦

网友B:
找我,帮你搞定
本人7年工程项目现场调试、协调经验。

在武汉承接工业自动化项目,
包括设备自动化改造,软件编程调试,电控柜制作及配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我,帮你搞定
本人7年工程项目现场调试、协调经验。

在武汉承接工业自动化项目,
包括设备自动化改造,软件编程调试,电控柜制作及配电;

 能熟练运用各种品牌PLC及HMI独立进行工程项目的硬件设计、软件编程、设备调试;

熟悉MITSUBISHI(三菱)、OMRON(欧姆龙)、SIEMENS(西门子S7-200,S7-300,S7400PLC,HMI触摸屏WINCC)、EasyView人机触摸屏,AB SLC-500系列,施耐德PL7系列PLC等等。 ABB,MOTOMAN机器人编程调试,上位机监控软件编制(VB)

熟悉各种品牌变频器,如台达、三菱、欧姆龙、华为(艾默生)等等。

熟悉松下伺服驱动器(MFDA083A1A),和利时伺服驱动器,三菱伺服驱动器、FX2N-1PG、FX2N-20GM、FX2N-JS2A系列.

熟悉各种工业自控器件,包括PT100(铂电阻),热电偶,温控器(FUJI、山武),中间继电器(OMRON),断路器、按钮、接触器,指示灯(施耐德、上海二工),防爆电器(新黎明)等等。

能利用AUTO CAD绘制电路图及电控柜。

努力为客户在自动化工程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帮助。从方案的最初制定,到开发、可行性研究

联系:13871447513   QQ 16987139  E-mail liangguang18@163.com

哥们儿,你真厉害!

网友D:
哇。。。。liangguang大哥,你真有这么厉害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让我和你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