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3):
我们单位用的是欧姆龙的PLC ,现在出现中间连续的三个输入模块上面的输入信号灯都同时闪烁,三个模块前面的模块正常工作,三个模块以后的模块连电源都没有一点都不工作,请问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啊!!!急急急!!!!

楼主:
型号是ID212输入模块

楼主:
为什么没人知道是呀,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A:
输入灯闪烁,那输入信号有没有呢?如果确认没有输入信号,那模块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B:
具体是什么信号灯量呀,我记得当ERC指令灯亮时,只是说明这块模块有些通道没有信号而已,不会影响其他有输入信号的通道的。

网友C:
不给信号就有指示灯亮的话可能是模块坏了或底板的问题;
你用的是不是C200H-ID212?

网友D:
你有安装新变频器吗?有可能是干拢了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