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设置

楼主(2007-07-23):
请问图片中的那个通讯参数代表什么??
busy ready control
RI/VCC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软件流通量控制的方式之一。使用于模拟调制解调器通过公用线路进行流通量控制等。
X-ON/X-OFF流量控制中,在数据内填埋了要求中断发送的X-OFF和要求再次开始发送的X-ON这2种控制指令。X-ON中使用了编码号码为11h(Ctrl-Q)的控制符,X-OFF中使用了编码号码为13h(Ctrl-S)的控制符。
其实本人也不太理解实际作用,因为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设置是默认设置。

楼主:
非常感谢,上楼的解释,
但我还是觉得不是太能理解,版主能出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B(2007-08-23):
请问GP2500的扩展串口可以接PLC吗,有谁知道?

楼主:
GP2000的扩展口的接口方式是232的,要查看你的PLC的接口方式是什么?三菱、西门子很多型号都是422/485的,就不能直接使用;如果PLC 的接口方式是232,如有些keyence的PLC,选择协议进行通讯,如果还是不清楚,就email我;

网友C:
GP2000的扩展口可以交换成485方式,25口的可以和9口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