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3):
最近遇到个问题,E+H雷达液位计显示的数据波动很大的问题。是不是跟接地有关系?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正常的液位高度为1200,一般波动 60MM,但是有的时候有波动到1W一样的。

网友A:
公司就用这个公司的仪表啊!不过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只有先去把全部该接的地都接上了 ,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