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3):
各位大侠,本人接触西门子plc多些,近些日子搞台设备是欧姆龙的,有些地方不太清楚,特来请教!
就是欧姆龙的IR,SR,HR,DM,AR寄存器相对应西门子的那个寄存器?
THANKYOU。

网友A:
盼望高手解答

网友B:
IR:西门子存储区域、数据类型、寻址方式的架构很清晰简洁,可以使用指针类型在各个存储区域寻址。
SR:s7-300/400 中有一个16位状态字寄存器用于指示程序运行状态和运算结果,可以在位存储区自定义时钟脉冲地址,已经定义了各种错误处理和中断块,编程者选择需要的填充即可,组织块和功能块的调用跟高级语言函数调用没什么两样,显得很简洁,容易记忆。
HR:s7-300/400 可以自定义位存储区、计数器、定时器、数据块断电保持的数量和区域。
DM:s7-300/400 中有共享和背景两种数据块,同样断电保持。
AR:s7-300/400 组织块的临时参数中有组织块被调用时包括日期在内的很多信息。

楼主:
谢谢解答,很详细

楼主:
还有谁能补充下相对应S7-200。

网友C(2007-09-11):
顶一顶,有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