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接口??

楼主(2007-07-23):
请问这个是什么接口? 叫什么名字? 用什么电缆连接计算机的串口?? 谢谢!!!!

网友A:
这个接口只是形状怪了点,但是这个形状市场上也是买的到的,你需要搞清楚,这个口是什么电器标准,并是那几个针脚通讯的,分别是什么功能,你才能配相应的电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似乎是跑 Rs-232c协议的,因为边上标着rs-232,还标着PC,说明是连接电脑的,我想既然是连接电脑的,应该是2-3交叉,5\9直连的rs-232接法吧,我想找根电缆把这个接口和PC的串口db9f连接,应该到哪里找这种线?应该有现成的吧,请告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