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量控制

楼主(2007-07-24):
据我所知有流量计和流量开关之分,流量计是测流体的多少,流量开关是测有没有流体,不知道还有没有一种可以控制流量的多少的仪表呢?

网友A:
带PID调节功能的流量机+调节阀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B:
用流量控制系统就可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流量转换器加流量调节阀,当然还有DCS系统。

网友D:
流量传感器+PID调节器+调节阀就可以实现流量调节。

需要针对不同的流量介质选择流量传感器,及调节阀。

调节器可选AI808AX3或AI808AL5型,调节器的输出要根据调节阀接收的信号来确定。

网友E(2007-09-17):
流量计、PID仪表、调节阀配合控制流量的大小。

网友F:
都被你们说了,楼主的要求是自动化控制的基本要求
中华安防网http://www.sanxia0717.cn
中国传感器总网http://www.rfid321.com
中华安防网http://www.sanxia0717.cn
中国传感器总网http://www.rfid321.com

网友G:
流量控制有过程PID调节控制、灌装流量批量控制。

宇电的PID调节仪表型号AI-708A调节器可用于流量过控制;灌装批量控制仪表AI-708HAL4继电器控制输出

网友H:
MFC+供电和调节的表,或者一个DCS系统

网友I:
有专门的流量控制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