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4):
请问各位高手:
    同样的变频器(4KW)(参数没变动)、电机(4KW)和负载(压缩机)(注塑机用)搬到另一个地方以后,开机1分钟后变频器报警(变频器过载),起动频率调低点后,过7分钟报警。此时变频器频率显示为11.5HZ、电压输出为136V。变频器空载运行一切正常。
经检查地线接好、三相输入电压正常、周围也没什么干挠。
  请问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同样的变频器(4KW)(参数没变动)、电机(4KW)和负载(压缩机)(注塑机用)搬到另一个地方以后,开机1分钟后变频器报警(变频器过载),起动频率调低点后,过7分钟报警。此时变频器频率显示为11.5HZ、电压输出为136V。变频器空载运行一切正常。
经检查地线接好、三相输入电压正常、周围也没什么干挠。
   请问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调整?

电机在负载下运行,你应该观察它的电流有多大,而不是去看它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注塑机有问题

楼主:
说得是
应该看负载电流的变化
但还是觉得是变频器方面的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