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4):
最近郁闷的要死,连续几台西门子直流变频器出问题!

有台变频器励磁过流,我们查过模块没有什么问题!
电机也检查过没有问题!
真不知道还要检查什么?
要不要做个励磁优化?
请高手指教!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在直流电动机的铭牌上, 如果你看到速度标示成 "基速/最大转速", 那么西门子直流整流器6RA70一定要做励磁减弱的优化运行. (即 P051=27)

你那里的几台西门子直流整流器报"F005"吗?

楼主:
有一台是报F005的,
他们想做 P051=25优化,
本来是好好的,用了很久了,但是不足道为什么突然报这个故障!
请指教!
我的QQ:584722586

网友B:
这个毛病比较普遍,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