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4):
请问,将MM440变频器起动时的力大一点应该设哪一个参数啊,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

网友B:
VIV:

如果MM440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P1300 ), 采用 V/F控制. 则在参数 P1312(起动提升), 增加一个恒定的线性偏移量.参见 P1312说明!

楼主:
Robertjml:
        对,就是V/F控制,之前我将P0640的参数设大些,机器也可以启动起来了,算是解决了问题,但不明白为什么,按理应该是P1312

楼主:
我这机器起动的状况是有一个起动的力,但没起动起来,变频器也没故障

网友B:
VIV:

你将P0640的参数设大些, 这种做法不科学! 不正确地提高电机过载系数, 很可能发生IGBT爆炸.

你试过增加 P1312参数值吗?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一台运行正常的机器,突然机器起动不起来,好像是开机的力不够大,但变频器又没有任何报警,我试着将开机起动时间设长些,开始可以了,可过一段时间还是起动不起来.就把时间还原了(认为问题不在此),P0640原来我们根据需要设到120(缺省值为150),所以我将P0640再改回150,起动时却出现电机过载报警,再将起动时间设长就OK了,所以无法理解,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解决本质问题,
P1312就没有试过

网友C(2007-09-03):
不是P0640的问题,而是起动时间改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