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请问K分度的铠装热电偶测量的量程范围有0-400度的吗?我的温度参数在0-300度之间,但几个仪表厂家都说没有此量程范围的K分度热电偶。

恳请高手回复菜鸟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A:
是不是与厂家沟通时出现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热电偶没有测量范围之说,只提长期最高使用温度和短期最高使用温度。在此范围内就可用,区别在:测温段不同其测量误差不同。K分度热电偶:Ⅰ级-40--+375度、允差为正负1.5度,Ⅱ级-40--+333度允差为正负2.5度。

楼主:
谢谢指教!

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可厂家向我们要热电偶量程范围呀,我们采购0-600度的K分度热电偶,他们说没问题。
我搞糊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可厂家向我们要热电偶量程范围呀,我们采购0-600度的K分度热电偶,他们说没问题。
我搞糊涂了......

由于工艺和制造成本等原因,厂家作了一些变化,这是很正常的。选0-600度的K分度热电偶,完全满足你的0-300度的使用要求了。

楼主:
初入热工行业,工作遇到不少问题,鼓励自己一下。再次感谢热心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