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4):
我是logo 新手,我用的是logo!soft comfort 4.0 英文版,logo为西门子公司230rc带显示。编好程序后点击pc-logo,总是出现1-port not availble.用简单程序测试也不行。请那位大哥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2007-08-28):
你的西门子LOGO!和电脑是用什么数据线连接的,是直接用西门子的数据线接到电脑的9针串口吗?
你的故障应该是电脑与西门子LOGO!的通信口设置错误,正确的做法是:
将西门子的数据线“方头”连接西门子的LOGO!,另一头9针串口与电脑相连,打开西门子LOGO!的电源;将电脑鼠标指向桌面的“我的电脑”,按鼠标右键,弹出一菜单,选择属性,弹开另外一个画面,点击第3项“硬件”,点击“设备管理器”,查看你连接的设备端口,COM1或COM2或COM3等等,再点击编程软件菜单栏中的“Tools”,弹出下拉菜单,点击“Options”,在弹出的菜单中左边选择“Interface”,在右边选择你查看正确的连接端口,点击“OK”,再将程序写入到LOGO!里面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