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4):
菜鸟做项目,用安川的SGDM08ADA伺服驱动器和SGMAH伺服电机,需要输出5.5n.m的堵转扭矩,电机额定为2.39n.m。我是这样做的,位置控制模式,设定过载范围百分之230,堵转1.2秒后,输出扭矩大概为5.0n.m,怎么也上不去了,将过载范围设大也没有用。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当实际扭矩超过200%3秒钟以后,驱动器就会报警。如果你要5.5NM的堵转扭矩,你就应该选SGMGH-09A的伺服电机,并且驱动器要设置成扭矩模式。
             间歇式轮转印刷机之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