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4):
我有一台三菱fx2n-48mr可编程控制器,开始是稳压部分烧掉了,现在已经修好,可当接上电源以后,plc报警,最后一个红灯长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run灯可以亮,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源出过问题。怀疑控制器内部电路故障。一般主要原因 监视定时器出错 或者cpu失控

网友B:
那是出错的灯吧,可能还是内部的问题

网友C:
电路故障

网友D:
看看程序的步数

网友D:
你把里面程序清空应该就可以了啊!。

楼主:
现在是输入灯都不亮!我只想知道问题严不严重?谢谢

网友E:
先把PLC程序清空,在把程序传输一遍,一定要传完整,最好能多传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