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电机启动

楼主(2007-07-24):
各位高手以下请指点,谢谢!
二十二千瓦的大容量电机星三角启动,可不可以频繁启动运行(启动运行二十分钟,停机十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以前观点和你一样,不过我现在我改变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以前观点和你一样,不过我现在我改变啦!

你就不能具体点!?

网友D:
貌似22KW不算什么大电机,你说的这种运行方式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我认为可以啊,妈的,我们这75KW的电机 还经常点动呢。没办法。工艺要求,NN的。

网友F:
还是降压启动的好一点!Y----△

网友G:
做好了绝对没有问题,我这里55千瓦电机眉分钟启动停止一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H:
频繁启停最好用变频电机,他有独立的风扇

网友I:
对电机而言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降压启动嘛
桥式起重机上的电机采用转子串电阻  启动特频繁  长时间工作没问题

网友J(2007-10-19):
同意9楼

网友K: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最好是换大点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