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4):
有两台8级电机,一台132KW与片185KW,应用于恒转矩输出的场合,请各位帮忙定以下型号,以及内部的参数如何设置。PLC精确位置控制。

网友A:
什么方面用啊

网友B:
比较便宜的选型: MM440 (适合在低速时, 拖动恒转矩负载)
132KW电机---------6ES6 440-2UD41-3GA1
185KW电机---------6ES6 440-2UD42-( 200KW )

比较贵的选型: 6SE70 (适合在低速时, 拖动恒转矩负载)
132KW电机---------6ES7035-1EK60 风冷型
185KW电机---------6ES7035-1EK60 水冷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