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求助]

楼主(2007-07-25):
请问各位高手:
   在45KW的变频器前加输入用交流电抗器,该如何去选型????
   有选型公式吗???

网友A:
变频器生产厂都有电抗器作为选配件供用户选择。因此看看变频器说明书中,与45KW配用的AC电抗器型号,定购原厂的最好。

网友B:
选型标准
电压降
电流
提供这2个数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