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5):
我现在用松下FP0-A21的模块信号0-20mA转换成了0-4000的数字信号, 但是我要把这个数字信号转成0-3.000mpa的压力值在hitech1711触摸屏上显示出来,怎么成不规则的数字了?我搞不懂了啊,请大家帮忙

楼主:
更正一下,在PLC的DT里面的值在程式监控时是显示的0.000-3.000mpa的数字,但是显示到屏上就成乱数了

网友A:
这个主要是显示屏的设置问题,应该和PLC中的一致,比如精度,显示屏中设置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怎样才能正确显示出来浮点小数啊,32位的浮点数,

楼主:
问题自已搞定,哈哈,又过一关了,开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