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5):
请那位高手能帮忙编一份,S7-200(CPU224)与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电压传感器0-5V的电压显示程序例给我吗,谢谢帮忙!

网友A:
没有程序,直接读取到的数据就是,231读取到的数据就是0~5V的

网友B:
EM231上的DIP开关设对了就行了;

网友C:
直接MOVE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读取231里的数据,能麻烦高手做个详细的解说吗?

网友A:
不用总是出些傻瓜试的实战手册吧,这个也太那个了!!!还图解!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