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5):
各位兄弟姐妹,你们好!小弟是PLC的初学者,目前写了一个小程序,现有以下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1、按下停止键后,如何让机器运行完剩下的步骤再停止?
2、如果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突然停电了,来电后又如何让机器按照停电前的状态继续运行呢?
小弟在此先感谢各位了!
谢谢!!!!!!!!!!!!!!!!!

楼主:
呵呵,忘了告诉大家,我用的是S7-200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设置置位就可以了

网友B:
1.设置一个延时,按下停止,然后延时几秒在停止。

网友B:
2.用停电保持的地址吧

楼主:
首先对您的回答表示感谢!
如果延时一段时间的话,不能保证一个过程运行完了啊?说不定没有运行完,也说不定又开始运行下一个过程了!

楼主:
我还想问问各位高手,S7-200的输出状态如何保存啊?

网友C:
1,我觉得将你动作完成后做一个中间变量,作为一个停止的连锁条件就可以解决了!
2,至于这个应该说停电对你的自动完成是没有影响的,只要过程没有完成,来电后应该继续完成没完成的动作,只要PLC没停电!

楼主:
总电源关掉的话,我想PLC也撑不了多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