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5):
请问下 我这里有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已经正常运行3年多了。但是现在出现了个问题:两台变压器的电流不一样。
1号变压器700多A        2号变压器400多A       联络开关电流是100多A
两台变压器型号一样,厂家一样,功率一样
变压器是:800kvA

网友A:
是不是2号变压器电压低了或有接触不好

楼主:
都不是哦  麻烦了

网友B:
尽管两台变压器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不可以简单并联运行的,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才能并在一起,any question ples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楼主:
发现问题了 就是表坏了  读数不对 呵呵

网友C:
服了.坏表有时害死人的!

网友D:
两台变压器的阻抗是否一样?高压侧电压有差别没有?以前是否是一样的?需要了解才能判断!!

网友E(2007-10-14):
肯定是表坏了'有问题的话用不了3年啊.有高压柜吗.看高压电流啊

网友E:
你说.联络开关电流是100多A是不对头的啊.不太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