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5):
我想学习S7200自由口通讯。可否举个简单的例子,如何用XMT和RCV。比如同一仪表通讯,通讯协议是当仪表接收到#01时,回传实时测量值。问题是我该如何写PLC的程序。是用中断还是定时器与仪表通讯?可否给个标准的例子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A:
S7-200系统手册上附有相关例子。

网友B:
查手册是关键啊!还是要多看手册,而且200有中文的手册。

楼主:
最好能给个例子,手册上的例子不适合我用啊

网友C:
主要是把关于自由口的寄存器位看明白就差不多了.

楼主:
寄存器我都设置好了 ,单次可以接受和发送 ,就是不能连续发送和接收。

楼主:
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7
O      SM0.1
EU
CALL   SBR0
Network 2
LD     SM0.7
ED
CALL   SBR1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SBR_0:SBR0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B   16#09, SMB30
MOVB   250, SMB34
MOVB   16#B0, SMB87
MOVB   16#0A, SMB89
MOVW   +5, SMW90
MOVB   5, SMB94
ATCH   INT0, 10
ENI
RCV    VB200, 0
END_SUBROUTINE_BLOCK
SUBROUTINE_BLOCK SBR_1:SBR1
TITLE=
BEGIN
Network 1
LD     SM0.0
MOVB   16#08, SMB30
END_SUBROUTINE_BLOCK
INTERRUPT_BLOCK INT_0:INT0
TITLE=中断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XMT    VB100, 0
ATCH   INT1, 23
END_INTERRUPT_BLOCK
INTERRUPT_BLOCK INT_1:INT1
TITLE=
BEGIN
Network 1
LD     SM0.0
RCV    VB200, 0
END_INTERRUPT_BLOCK

楼主:
我尝试用上面的程序,可是PLC发不出信号。

楼主:
ORGANIZATION_BLOCK MAIN:OB1
TITLE=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250, SMB34
MOVB   16#B0, SMB87
MOVB   16#0A, SMB89
MOVW   +5, SMW90
MOVB   50, SMB94
Network 2
LD     SM0.1
MOVB   5, VB100
MOVB   '#', VB101
MOVB   '0', VB102
MOVB   '1', VB103
MOVB   16#0D, VB104
MOVB   16#0A, VB105
Network 3
LDN    M0.0
TON    T33, +50
Network 4
LDW<=  T33, +20
=      Q0.1
Network 5
LDW>=  T33, +30
=      Q0.0
Network 6
LD     T33
=      M0.0
Network 7
LD     Q0.1
EU
XMT    VB100, 0
Network 8
LD     Q0.1
EU
RCV    VB200, 0
END_ORGANIZATION_BLOCK

楼主:
上面是我尝试用定时器用作的发送和接收通讯,可是仍然没有信号发出。
各位,可否帮我看看 !

网友B:
接收一直开着就可以了,发送直接用T33做出发,发送结束处理接收到的数据,然后R T33,循环工作!
ld sm0.0
ton t33,50

ld t33
xmt...
r t33,1 //放这儿处理也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接收了,一直发就是了!

楼主:
你告诉我的方法,我用了,可是出现XMT和RCV同时工作情况,导致XMT无信号发出。
如果去掉RCV这条语句,程序可以定时发信号出来,加上这条语句,程序发不出任何信息。
你看我该在程序中加上什么语句,可以避免上述情况

网友B:
那你这样
ld T33
RCV...

然后处理你接收到的数据,处理完了之后

R T33

网友B:
我一般不这么用,但是这样用也是可以的!

楼主:
那你一般怎么用,请不吝赐教。

楼主:
可是我这边的要求是PLC首先发出询问的命令后,仪表才回答就是一问一答模式。所以必须先用XMT,后用RCV

网友B:
13楼的方法试过吗?

楼主:
尝试过了,  发现没有信号从PLC发出。

网友B:
把你的协议发给我看看!!

楼主:
好的,我已传给你了

楼主:
我尝试用定时器作,发现PLC接收不到信号,用中断作,发现PLC发不出信号。

网友B:
我晕死了!

楼主:
别生气,确实刚学,很多问题不知道啊!

楼主:
现在已在PC和PLC联接中调试通过,可在PLC联接智能仪表时,PLC无接收数据。

网友B:
老仙,结果呢??这就没音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