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5):
(1)  什么叫拨码开关,工作原理是什么?
(2)拨码开关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种开关也叫地址开关,就是通断开关,在不同的电路里有不同的功能,起改变部分电路的功能或者进入某一种状态。

网友B(2007-08-24):
编码拨动开关里面每个开关都有一块电路板,通过印刷电路图案产生BCD编码,每一位开关下面的4个管脚输出相应的码。

我是做PLC的可以加我QQ:308239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