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07-25):
求教触摸屏问题
我使用的触摸屏是TP170A,组态是PROTOOL,下载提示检查设置,画面,电缆.下载失败.
不知道什么原因错误
我使用的接口是1F1B.网络MPI:185.5
协议是SIMATIC300/400
谢谢!!!

网友A:
ifib口是给plc通讯的,下载用config口

网友B:
PC没跟人机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