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07-07-25):
我想请教一下高人!  程序里面的  K  代表的是什吗意思?

里面的TO    ,   DTO  ,  指令怎吗讲?
如 指令[  TO    KO    K7     K0000   K1]   是什吗意思?

指令[FROMP   H0000    K5    D8    K1]  是什吗意思?

网友A:
TO   16位 ,   DTO  是双字32为

TO    KO    K7     K0000   K1
第一个K表示特殊模块的单元号
第二个K缓冲存储区地址
第三个K数值
第四个K传送的点数
三菱手册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