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6):
CPM2AH如何与带串口的笔记本通信?是不是直接用RS-232就可以了?电缆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用电缆XW2Z-200S-V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自制电缆的话该如何接线?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PLC -PC
2---2
3----3
4----8
5----7
9---5
PC侧4,6短接

楼主:
谢谢!从网上查找,有人说楼上的4-------8,和5---------7可以不接,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