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6):
我想通过编码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的位置,这样能做到吗。有意QQ468912942

网友A:
要想精确控制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加机械刹车慢速应该勉强可以

网友C:
我认为功率不大的话,加制动装置是可以较好控制位置的,我看到过类似装置,”我个人想法“

哦  还有不一定要在电机上下工夫,加装离合装置和制动装置效果更好,编码器装在被动部分。

谢谢批评指正!

网友D:
可以实现的,我做过这样的系统,当然电机要带电磁刹车的

网友E:
我做快速卷帘门就是编码器+PLC+变频器+带制动的SEW电机,停止位置很准(十米距离内误差为1厘米)
如果精确度还要提高可调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但这个系统现在已经被我改成鼓型组合限位控制了,精度有所提高、基本不用调试,更适合快速卷帘门的控制。

网友F(2007-10-03):
可以,要想精确控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