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6):
该项目总加热功率150kw左右,温度连续控制。初步设想用双向可控硅移相触发来控制其中45kw来实现连续控制,其它105kw直接用接触器控制。
网上也看了不少资料,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还是有些搞得不是很清楚,就在这个坛子问问~~~~~~
经过调研来看,方案可以有两个双向可控硅或者电力调整器
1. 电力调整器 这个是欧姆龙的推荐才去了解的。。。对这个东西很疑惑,这个东西是不是内部也是可控硅?和可控硅相比是不是价格很昂贵?

2. 双向可控硅 下图
45kw分三路控制,每路接15kw电加热器(220v)
问一下:参数的计算,图中双向可控硅选型?可控硅电流和电压参数应满足多少才能保证不被烧掉
RC网路中的R1、C1电阻和电容应该如何选定

网友A:
明天发个图给你,我这边是100KW的,你自己改一下

楼主:
我发的图不是双向可控硅,是单相可控硅反并联

再问一下一些东西的计算方法,假定负载为45kw的话
rc阻容吸收中r、c的参数如何确定?
如果并入压敏电阻,则压敏电阻如何计算?

-------------------------
希望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计算公式^_^

网友B:
直接用双向可控硅,耐压选1KV,电流300A,现都很便宜,二百块以内一个,但你需要一个电路用来调整电压,这个电路与电炒锅同一个理,这样就省了中间那些个电阻电容

楼主:
直接用双向可控硅,耐压选1KV,电流300A,现都很便宜,二百块以内一个,但你需要一个电路
                         ~~~~这个是不是直接接45kw单相负载?
用来调整电压,这个电路与电炒锅同一个理,这样就省了中间那些个电阻电容
   ~~~~~这个能详细说一下吗                   ~~~~好像还是不能省RC和压敏电阻吧

网友C:
现在这类分立元件的东西已经被固态继电器取代了,只要知道输出电流,买相应规格(型号)就可以了。倒是温度检测、精确控制是大问题,由于大功率加热设备的热惯性大,要精确控制温度还是比较麻烦的。我是用PT100(300℃)+PID计算+PWM输出+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加散热风扇)来解决的。

网友B:
找个智能温度控制器,可以直接连接双向可控硅,温控器图纸会告诉你控制电路怎么接的

网友D:
阻容吸收还是不能省的,固态继电器一般适用调功方式,不适合调压方式,选用反并联的要比双向的要好些,我有现成的图,是200KWd的,可以给你直接用

楼主:
其实还想听大家讨论讨论什么是电力调整器的~~~~~

网友E:
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以前听说过调功器,它的作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2008-07-17):
非常谢谢各位!!
主要是没有做这种大惯量稳控的经验.
固态继电器也行,说接触器是为了区别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