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6):
求PMAC卡与PC机用VC实现通讯的相关资料,及相关的资料也可,请发邮件到wenziwenzi1982_0@163.com.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大侠能够帮忙!

网友A:
You will find the helper in QQ group:48095151

网友B(2007-09-03):
一、准备••••••••••••••••••••••••••••••••••••••••••••••••••••2

二、显示贮存文件的目录••••••••••••••••••••••••••••••••••••••2

三、搜索文件••••••••••••••••••••••••••••••••••••••••••••••••3

四、读文件••••••••••••••••••••••••••••••••••••••••••••••••••3

五、写文件••••••••••••••••••••••••••••••••••••••••••••••••••4

六、删除文件••••••••••••••••••••••••••••••••••••••••••••••••5

七、用存储卡的批输入输出••••••••••••••••••••••••••••••••••••6

八、文件格式和误差信息••••••••••••••••••••••••••••••••••••••7

一•准备
将输入、输出通道设定至4(参数20。),可以访问存储卡中的文件。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部件程序、参数。存储卡上的偏置数据可以以文本文当格式输入和输出。
主要功能如下:
1、显示存储器文件目录,存储在存储卡上的文件可在目录屏上显示。
2、搜索文件,可对存储卡上文件进行搜索,如找到就显示与目录屏上。
3、读文件,可从存储卡读取文本格式的文件。
4、写文件,如象部件程序的数据可用文本格式存储于存储卡上。
5、删除文件可从存储卡选取文件并删除他。

二•显示贮存文件的目录
1、 按机床操作人员面板的EDIT开关
2、 按功能键prog
3、 按最右边软键 >(下一菜单键)
4、 按软键[CARD]显示屏幕如下,利用↑和↓使屏幕滚动
DIRECTORY (M--CARD)             O0034 N00045
NO.    FILE NAME         SIZE       DATE
O001     O1000            123456      96/07/10
O002     O1001              8458      96/07/30
O003     O0002              3250      96/07/30
O004     O2000             73456      96/07/31
O005     O2001              3444      96/07/31
O006     O3001              8483      96/08/02
O007     O3300               406      96/08/05
O008     O3400              2420      96/07/31
O009     O3500              7460      96/07/31
{PROG}   {     }  {DIR+}  {     }  {OPRT }
5、 可按软键[DIR+]显示同名文件有关的注释
DIRECTORY (M--CARD)         O0034 N00045
NO.    FILE NAME          COMMENT
O001     O1000             (COMMENT)
O002     O1001             (SUB PROGRAM)
O003     O0002             (12345678)
O004     O2000             (        )
O005     O2001             (        )
O006     O3001             (SKIP-K)
O007     O3300             (HI-SPEED)
O008     O3400             (         )
O009     O3500             (TEST  PROGRAM)
{PROG}   {     }  {DIR+}  {     }  {OPRT }
6、   重复按软键,栓定于注释显示和容量,日期显示之间的屏幕。任何文件中号后描述的注释均可被显示。屏上最多可显示18个字符。

三•搜索文件
1、 按机床操作人员面板的EDIT开关
2、 按功能键prog
3、 按最右边软键 >(下一菜单键)
4、 按软键[CARD]显示屏幕如下。
DIRECTORY (M--CARD)             O0034 N00045
NO.    FILE NAME         SIZE       DATE
O001     O1000            123456      96/07/10
O002     O1001              8458      96/07/30
O003     O0002              3250      96/07/30
O004     O2000             73456      96/07/31
O005     O2001              3444      96/07/31
O006     O3001              8483      96/08/02
O007     O3300               406      96/08/05
O008     O3400              2420      96/07/31
O009     O3500              7460      96/07/31
{PROG}   {     }  {DIR+}  {     }  {OPRT }
5、 可按软键[OPRT].显示屏如下
{F SRH}   {F READ}  {N READ}  {PUNCH}  {DELETE}
6、 利用软键[F SRH]设定所需文件号的编号,在按软键[EXEC]启动搜索。如果找到,则文件显示于目录屏顶部。

四•读文件
1、按机床操作人员面板的EDIT开关。
2、按功能键prog。
3、按最右边软键 >(下一菜单键)。
4、按软键[CARD]显示屏幕如下:
DIRECTORY (M--CARD)             O0034 N00045
NO.    FILE NAME         SIZE       DATE
O001     O1000            123456      96/07/10
O002     O1001              8458      96/07/30
O003     O0002              3250      96/07/30
O004     O2000             73456      96/07/31
O005     O2001              3444      96/07/31
O006     O3001              8483      96/08/02
O007     O3300               406      96/08/05
O008     O3400              2420      96/07/31
O009     O3500              7460      96/07/31
{PROG}   {     }  {DIR+}  {     }  {OPRT }
5、 可按软键[OPRT].显示屏如下
{F SRH}   {F READ}  {N READ}  {PUNCH}  {DELETE}
6、 指定文件号,按软键[F READ],显示屏如下:
DIRECTORY (M--CARD)         O0001 N00010
NO.    FILE NAME          COMMENT
O019     O1000              (MAIN PROGMRAM)
O020     O1010              (SUB PROGRAM-1)
O021     O1030              (COMMENT)

READ
 FILE NAME=20          PROGMRAM NO.=120
{F NAME}   {O SET}   {STOP}   {CAN}   {EXEC}
7、 从MDI屏键入文件号20,再按软键[F SET]设定文件号。其次键入程序号120,再按软键[O SET]设定程序号,再按软键[EXEC].
•在CNC中,文件号20被记为O0120.
•利用分开的O号设定程序号记录读的文件,如不设程序号,则记录文件名括号中的O号.
8、 为了指定有其文件名的文件,在上面第六步,按软键[N READ]。显示的屏幕如下:
DIRECTORY (M--CARD)         O0001 N00010
NO.    FILE NAME          COMMENT
O012     O0050             (MAIN PROGMRAM)
O013     TESTPRO          (SUB PROGRAM-1)
O014     O0060             (MACRO  PROGMRAM)

READ
 FILE NAME= TESTPRO  PROGMRAM NO.= 1230
{F NAME}   {O SET}   {STOP}   {CAN}   {EXEC}
9、为把文件名TESTPRO 登记为O1230。从MDI屏键入文件名TESTPRO。再用软键
[F NAME]设定文件名,随之键入程序号1230,再用软键[O SET]设定程序号,再按软键[EXEC].

五•写文件
1、按机床操作人员面板的EDIT开关
2、按功能键prog
3、按最右边软键 >(下一菜单键)
4、按软键[CARD]显示屏幕如下:
DIRECTORY (M--CARD)             O0034 N00045
NO.    FILE NAME         SIZE       DATE
O001     O1000            123456      96/07/10
O002     O1001              8458      96/07/30
O003     O0002              3250      96/07/30
O004     O2000             73456      96/07/31
O005     O2001              3444      96/07/31
O006     O3001              8483      96/08/02
O007     O3300               406      96/08/05
O008     O3400              2420      96/07/31
O009     O3500              7460      96/07/31
{PROG}   {     }  {DIR+}  {     }  {OPRT }
5、 可按软键[OPRT].显示屏如下
{F SRH}   {F READ}  {N READ}  {PUNCH}  {DELETE}
6、 按软键[PUNCH]
7、从MDI屏键入所需O号,再按软键[O SET]设定文件号。设定后当软键[EXEC]被按下时,显示如下,例如文件写于文件号O1230下。
PUNCH
FILE NAME=
> PROGMRAM NO.=1230
EDIT •••  ••• ••• ••• ••• •••
{F NAME}   {O SET}   {STOP}   {CAN}   {EXEC}
8、 用设定O号同样方法,从MDI面板键入所需文件名,再用软键[F SET]设定文件号。设定后按软键[EXEC] 软键显示如下屏,例如文件写于文件号O1230下,文件名为ABCD12。
PUNCH
  FILE NAME= TESTPRO
>PROGMRAM NO.= 1230
EDIT •••  ••• ••• ••• ••• •••
{F NAME}   {O SET}   {STOP}   {CAN}   {EXEC}
解释
•登记相同的文件名
当存储卡已记录有相同文件名的文件时,即卡内原有文件被覆盖。
•写所有程序
为写全部程序,设程序号为= —9999,此时如无指定文件名则写入文件名为`PROGRAMMAII`
•文件名限制
            对文件名有下面的规定:
            <文件名设定>﹡﹡﹡﹡﹡口口口
“﹡”不长于      “口”扩展名不长于
8个字符            3个字符
六•删除文件
1、按机床操作人员面板的EDIT开关
2、按功能键prog 。
3、按最右边软键 >(下一菜单键)。
4、按软键[CARD]显示屏幕如下:
DIRECTORY (M--CARD)             O0034 N00045
NO.    FILE NAME         SIZE       DATE
O001     O1000            123456      96/07/10
O002     O1001              8458      96/07/30
O003     O0002              3250      96/07/30
O004     O2000             73456      96/07/31
O005     O2001              3444      96/07/31
O006     O3001              8483      96/08/02
O007     O3300               406      96/08/05
O008     O3400              2420      96/07/31
O009     O3500              7460      96/07/31
{PROG}   {     }  {DIR+}  {     }  {OPRT }
5、 可按软键[OPRT].显示屏如下
{F SRH}   {F READ}  {N READ}  {PUNCH}  {DELETE}
6、 利用软键[DELETE]设定所需文件号码,再按软键[EXEC],文件被删除,重新显示录屏。
                 当21号文件被删除时
DIRECTORY (M--CARD)         O0001 N00010
NO.    FILE NAME          COMMENT
O019     O1000              (MAIN PROGMRAM)
O020     O1010              (SUB PROGRAM-1)
O021     O1030              (COMMENT)
O022     O1030              (COMMENT)
                  文件名为O1020的文件被删除时
DIRECTORY (M--CARD)         O0001 N00010
NO.    FILE NAME          COMMENT
O019     O1000              (MAIN PROGMRAM)
O020     O1010              (SUB PROGRAM-1)
O021     O1030              (COMMENT)
O022     O1030              (COMMENT)
文件编号21赋给了后一文件名。
在全部输入输出屏上,不同类型的数据(包括部件程序、参数、偏置数据、螺距误差数据,定制宏指令及工作坐标系数据)都可利用存储卡,输出。对输出输入每种类型数据的屏不需被显示。

七•用存储卡的批输入输出
步骤:
1、按机床操作人员面板的EDIT开关
2、按功能键prog
3、按几次最右边软键 >(下一菜单键)
4、按软键[ALL IO]显示屏幕如下:
READ/PUNCH(PROGRAM)             O0001 N00001
NO.    FILE NAME         SIZE       DATE
O001     O0222            332010      96/04/06
O002     O1003            334450      96/05/04
O003     MACROVAR.DAT     653400      96/05/12
O004     O0002            341205      96/05/13
[PORGRAM]
O0001  O0002   00003   00004  00005  O0006

EDIT •••  ••• ••• ••• ••• •••
{PROG}   {PARAM}  {OFFSET}  {     }  {OPRT }
  上面部分:存储卡中文件目录。
下面部分:记录程序目录。
5、利用光标,用户可在↓↑滚动部分之间进行选择。(左边﹡号表示可滚动的部分)
↑:用于存储卡文件目录的滚动
↓:用于程序目录的滚动
6、利用翻页键↓↑可翻动程序目录或文件目录。
解释
•每个数据条目
  当该屏幕被显示时选择程序条目。其他屏的软键用按最右边的软键 >(下一菜单键)来显示。软键[M-CARD]表示对保存和恢复系统RAM数据的分离存储卡功能
{MACRO} {PITCH}  {WORK} {      }  {OPRT}

{     } {     }  {    } {M-CARD}  {OPRT}
在选择非程序的数据条目时,屏上只显示文件目录。
在标题行上括号内表示数据条目。
READ/PUNCH(PROGRAM)             O0001 N00001
NO.    FILE NAME         SIZE       DATE
O001     O0222            32010      96/04/06
O002     O1003             4450      96/05/04
O003     MACROVAR.DAT    653400      96/05/12
O004     O0003             4610      96/05/04
0005     00001             4254      96/05/04
0006     00002              750      96/05/04
0007     CNCPARAM.DAT     34453      96/06/04
•程序目录显示
   程序目录显示不配合参数NO.3107的0位(NAME)或参数(NO.3107)的第四位(SOR).
•利用各功能
   利用软键[OPRT]显示下列软键。
{F SRH}   {F READ}  {N READ}  {PUNCH}  {DELETE}
各功能的操作和(存储卡)目录屏上的操作相同。软键用于设定程序号,`PROGRAM NUMBER=`表示不显示非程序数据条目。
[F SRH] :找指定文件号。
[F READ]:读指定文件号。
[N READ]:读指定文件号下面的文件。
[PUNCH] :写文件。
[DELETE]:删除指定文件。
八•文件格式和误差信息
•文件格式
所有从存储卡读的或写入存储卡的文件都是文本格式文件。其格式描述如下:文件以%或LF开头,后随实际数据,文件总是以%结尾。在读操作,第一个%和后面LF之间的数据被跳过。每个程序块以LF结尾而非分号:
•LF:ASCII码的0A(十六进制)。
•当读的文件包含小写,字母,假名字符及一些特殊字符(例如,﹩!)时,可不去管这些字母和字符。例:  %O0001(存储卡样例文件)
                    G17 G49 G97
                    G92 X-11.3 Y2.33
                    •
                    M30
%
•用ASCII码输入输出,不管其设定参数(ISO/EIA).
•参数NO.100的第3位(NCR)可用于指定程序块结尾码(EOB)是仅输出作`LF`还是作为` LF,CR,CR`
•错误信息
在存储卡输入/输出时如发生错误,则显示相应错误信息。
0028   O0003                  7382  96/06/14
M—CARD ERROr               ****
 FILE NO.=  1              PROGRAMNO>=13

EDIT •••  ••• ••• ••• ••• •••
{F SRH}   {F READ}  {N READ}  {PUNCH}  {DELETE}
****表示存储卡的错误码。
存储卡错误代码
代码 意义
102
105
106
110
111
114
115
117
118
119
122
124
129
130
131
133
135
140 存储卡空闲空间不够。
未装储存卡。
已装储存卡。
未找到指定目录。
在根目录下有过多个文件加在一目录。
未找到指定文件。
指定文件被保护。
文件尚未打开。
文件已经打开。
文件被锁。
指定文件名无效。
指定文件名扩展名无效。
非对应功能被指定。
设备指定无效。
路径指定无效。
同时打开多重文件。
设备未格式化。
文件有不可读/写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