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6):
我的继电器触点老烧,,,用DV直流电24V
有人说用电容滤波,,
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号??????????

网友A:
并个2极管

网友B:
将二极管与电容串联,与你的回路反接,这样在开启时并不会起作用,在断开时,可以形成回路释放冲击电压。

网友C:
并个2极管即可,要不选欧姆龙的.

网友D:
难道不能选大点容量的继电器

网友E:
继电器触点老烧,是电流过大的原因引起的(排除短路以后),和电压无关,你先检查一下是为什么引起的电流过大,如电路中没问题,只有更换继电器,换个承受电流大一点的触点的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