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WINCC的通讯

楼主(2007-07-26):
我的问题:
1:我有两台S7-200的214XP的PLC,分别连2个TP178的屏,控制两套设备,
2:上位机是准备用WINCC,并要连接打印机,打印实时数据.
我个人的想法是想用一跟PC/PPI电缆,连到其中一个PLC上(这个PLC上加个双头的总线连接器)再用总线电缆连到另一个PLC,实现上位机与两台PLC的通迅,
不知道可不可以,各位同行请发表自己的高见.
期待各位的高见啊!!

网友A(2007-10-31):
这样不行,必需用网络适配器.

网友B:
224通信口应该不够!换226也许可以

网友C:
214xp 也是两个端口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