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6):
小子现在正在学习PLC,有很多东西搞不懂,希望的到大家的帮助。

现在有个问题,如果我想预先设定一个上限值,比如说A=300,然后在PLC运行的时候,将检测到的值与这个A作比较。

那么,我怎么将这个A值写入DM区呢?

它是一个数字量,有许多位,用LD指令应该不行吧。那么应该用什么指令呢?是从哪个I/O口进行写入呢?

是否需要特殊的设备和特殊的写入口?

谢谢大家!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忙啊?

救命哪!

网友A:
用mov指令

网友B:
用的是OMRONPLC吗,直接MOVE就可以了

楼主:
MOV是调用存储器的数据的,我问的是怎么向存储器内写命令?
采用PLC控制时,我通过什么设备来实现呢?
比如说我想向存储器内写入300这个数,该怎么与PLC进行通讯啊?

网友C:
用D/A转换模块。
然后还须写指令程序

楼主:
D/A转换模块好贵啊!有没有办法直接通讯啊?
能不能直接向存储器内写程序阿……

网友D:
几个方法:
1、PLC内置的电位器。
2、占用多通道外部输入点。
3、A/D模块。
4、简易文本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