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7):
请问我需要一种可测量15--40ml/min的流量计,密度1.2g/ml,黏度不大,应选用什么式样的流量计,希望能给出品牌.谢谢大家.

网友A:
转子流量计
推荐产品:
生产:
1、  WZ/RT系列装配式、铠装式、隔爆式热电阻
2、  WR/TC系列装配式、铠装式、隔爆式热电阻
3、  SBWR/Z系列温度变送器
4、  SBW系列一体化现场显示温度变送器
5、  WSS系列双金属温度计
6、  补偿导线、补偿电缆
7、  HAT差压、压力变送器
8、  热电偶热电阻自动检定系统
代理
1、  横河EJA变送器(价格绝对优势)
2、  ABB变送器
3、  罗斯蒙特变送器

楼主:
谢谢.我希望能和PLC搭配使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是电磁流量计

网友C:
小流量可以用热式质量流量计,测量比较准确。

楼主:
谢谢,大家.质量流量计哪种比较好,西门子有吗?

网友D(2007-09-05):
推荐使用西班牙TECFLUID公司生产的M-21系列金属转子流量计,可测量0.25-2.5升/小时,并输出4~20mA信号给PLC

网友E:
测量什么介质?这么小的流量?

网友E:
水可用电磁 ,其他可用质量流量计

网友F(2007-10-17):
可选用横河川仪的微差压流量节流装置和差压变送器结合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