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7):
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件 GT Designer  哪里可以下载的?

网友A(2015-03-13):
同求,现请问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现请问楼主找到了吗?
三菱官网上可以下载到的。2版本或是3版本都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