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7):
西门子200PLC与hakko触摸屏通信,通信线是30米长的屏蔽电缆。怎么提高通信的抗干扰能力??表情   高手帮帮忙!!!

网友A:
问题现象?边上有什么强干扰源呢?

网友B(2008-07-08):
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