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7):
150/5的互感器配两只150/5的电流表,电流表串联,在运行中两电流表显示电流20A,卡流表卡出来的电流为80A,去掉一电流表后另一只电流表显示电流为80A.
真搞不明白了.请老师门给分析一下!

网友A:
猜想是否有一电流表标示错误,两电流表不相同

网友B:
呵呵,就用一只好了,为什么要用两只呢?

网友C(2007-09-06):
互感器属于无源设备,一次设备的运行功率一定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功率也就不变 你加了N多东东在上面不是分掉功率吗?不要老相信什么串联电流不变 是不变 那是两个表上面的显示一样的 但是功率分掉了 两个显示的都偏低了.要了解 指针动的最根本原因是功率 而不是单单的电流 电压

网友D:
不应串两只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属于无源设备,一次设备的运行功率一定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功率也就不变 你加了N多东东在上面不是分掉功率吗?不要老相信什么串联电流不变 是不变 那是两个表上面的显示一样的 但是功率分掉了 两个显示的都偏低了.要了解 指针动的最根本原因是功率 而不是单单的电流 电压
我也学到了.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