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问题

楼主(2007-07-27):
请教高手:

       2相步进驱动器,电机1.8度,细分400-10000.我选择细分4000,螺距10MM.

       请问:   细分4000是4000个脉冲走1.8度吗?它和螺距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是第一次用步进电机,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机转一圈走10mm,细分4000是4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10mm除以4000,就是每个脉冲丝杠的位移量。

网友B(2007-10-26):
有一点要注意,400-10000是步,不是细分,就是电机一圈需要多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