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8):
请教个问题,我用FX3U485ADP做计算机和PLC的通讯,我还能用这个485模块同时和三菱的F系列变频器通信吗,还是需要在加上个485通讯模块

网友A:
不能用一个485模块,同时与主站(电脑)和从站(变频器)通讯,除非电脑与变频器一样都是从站。

网友B:
FX3U支持除了编程口外的两个通道通讯
用两个通讯模块就可以

网友C:
用编程口与电脑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