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8):
现钟对我维修的几台变频器做个总结,希望能做从事变频器行业的朋友一个参考:

一台3.7KW返修机,说是炸机,前天才发货过去,今天就发回来了,打开机器一查看(N-)端子烧糊了,用户把零线接到直流母线的负级(N-)上去了,后来打电话一问知道原来用户把"N"当成了零线.在电工里“N”表示中性线,但在变频器里有的可不表示中性线。 这就要求用户在使用前认真看清技术资料或询问专业技术员,然后再接线。

  一台11KW的返修机器炸得更惨,返回公司维修时,发现输出端子严重烧伤,怀疑用户把三相输入线接到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了,难怪这次客户这么客气。但用户死不承担,我们的机器电源线接返了,软件会保护,但如果时间过长就会烧坏功率器件,所以建议用户一定要确定接线无误后才上电测试.

   昨天返一台1.5KW的用户试用机,里面的控制板烧得不成样子了,用户以前没用过我们的机器,(每个厂家的接线端子表示意义也不一样),用户可能是按照他们的经验接线实验,最后接错线烧成这样。 用户一定要看清楚说明书后才能接线,这样才能保证万元一失呀!

   返回一台55KW 的风机水泵型变频器,那真的是太惊奇了,打开机箱检查,你们猜发现了怎么,发现了新大陆!里面有一个用过的小一字镙丝刀短接在整流输入部分.把三个整流桥炸完完了.后来打电话给客户询问,原来是客户自己拆机维修过,原来只是一点小问题,客户修好以后就充忙把镙丝刀遗漏在里面了。最后一上电就————“大家最熟悉的声音发生了” 没伤到人是万幸了.

   一台75KW 的变频器,代理商亲自送公司来的,说才用半年,在用户那里报硬件保护,对机器进行检测时,发现里面的电路板严重腐朽.这家用户是一家做工厂.用我们的变频器采用外挂的方式,也没做变频柜保护,当然这样安装肯定用不长久呀!所以建议变频器用在一些化工厂时,用户须加一个变频柜,把变频器放在柜子里,或者把变频器安装在配电房里,这样就避免腐蚀,又能抗干扰。

维修一台7.5的变频器,用户说频率只能运行到1H,,然后就报过载“OL”,我们在维修机器时发现此机被维修过,可能是一个维修新手,因为他把霍尔正负15V的电源接反了,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故障,介意用户找维修中心时找一个可靠一点的,这样就不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最近返回一台200KW的机器,是用在油田注水泵上。整个机器炸得不象样子,重要器件都炸完了。打开机器里面有很多泥污和水流过的痕迹。原来用户用了几个月后,供水管道阀门坏了就把水喷到变频器上,最后就成这个样子。(安装之前我们就建议安装在配电房,客户为了节省开支就安装在水泵房)花钱买教训呀!

在维修一台3.7KW时,我又要提到接线的问题了,对变频器进行检修时,发现P+,N-端子烧糊,模块也是坏了直流部分,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是用户把电源线接到P+,N-因为有的品牌变频器三相输入是从左到右排为:R、S、T、P+、N-、PE、U、V、W。而我们公司的正好相反,所以就会出现上面这种情况。如下图所示:

  我们的用户们在使用机器前还是要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为好呀!安装变频器时尽量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比如无潮、无尘、无振动等).错误的安装调试机器,造成的后果可以想像,损坏机器是小,导致人身财产伤害,那时后悔也晚矣!~

   后续:

上礼拜代理商那里返回一台15KW的一体柜变频器,用户说机器给炸了,要我们尽快处理。拿回来打开机器一看,里面炸得不像样子,而且被用户改动过(此机还在保修期内)。我拆开机箱一检查,很多接线被改动过,还有更气人的是:好几个元器件都被拆走了,遇到这样的用户真的不知怎么处理。不知道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厂家在出厂时明确标明:“在保修期内的机器用户是不能拆机的,否则不保修,可是还是有很多客户这样做。”真要遇到这样的客户又能怎样,还不得继续合作。希望客户多站在我们厂家的角度想一想,我想您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事。

前天维修了一台1.5KW的机,,没拆机器就闻到胶味了,拆开一看,电路板上的PB(接制动电阻)端子和R端子烧糊了,可以认为是外接制动电阻时接错了造成的。电路板和模块都损坏了,可以说整个机器报费了。这就是没搞清养状况的结果呀!

维修一台7.5KW的返修机器时,说实在的心里到现在还不爽,该机器的模块损坏,让我讲述一下维修经过吧,今天一上班,我们商务文员给我下了一张维修单,说是15KW的机器,我找了半天就是没见着,然后我就找文员,她也找了许久还是没见着,最后我们就找当时收货的人,他说有这台机器,就在维修室里。(维修室根本没有15KW的机型)我们就让他找,他过来就指着这台7.5KW的机器说不是这台吗,我就呐闷了,拿起来一看,还真的写着15KW,编号也对,(客户更换了标签)我就说怎么会坏得这么严重,原来把7.5的当成15的用,不坏才怪呢。当我们机器真的铁打的呀!打电话给客户还不承让,还说是一台15KW的机器,把我弄得没皮气.最后不了了知.谁叫我是做这行的了。

   今儿又修了一台11KW的变频器,打开检查机器,机器面目全飞,变频器的接线端子都有打火,而且镙钉和端子排被熔解在一起了,可以肯定是用户没有把镙钉打紧而造成的后果,由于长时间拉弧打火,用了三个月后机器终于受不了折磨给完完了。

   从武汉返回两台30KW的变频器,是用户线路没有改造好而炸机。客户也承认。拆开机器检测,发现里面硬件快炸完了,两台机的整流桥都炸破裂了,逆变部分炸了三个IGBT。功率板损坏也很严重。
   原因是这样的,客户在做线路改造时,没有仔细的检查线路就通电运行变频器。通电变频器就有几十安培的电流,运行后就达到几百安培,最后就听到一声巨响。这种现象完全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技术员只要仔细,认真检查,就不会发生了。炸机器是小,人身安全重要啊!

   用户返回一台7.5KW的机器,代理商打电话把我痛快一屯!说我们的机器也太差了,安装上去运行就冒烟,然后没显示了。返回公司拆开一看,软启电路严重烧坏。软启电阻,继电器已烧糊。这种情况我还真没遇见过,不是接错线了,是很难出现的。看了一下接线端子,“P-,PB”上有黑点,镙钉都是松动的。用户可能把制动电阻接在"P-,PB"上了,遇到这种事用户反正是认定机器不行,最后我也无话可说。

最近维修了一台恒压供水15KW变频器,我可真被难住了,这台机器修了两次了,我要客户好好的检查一下现场线路,控制开关。客户就说检查了没问题,是机器不行。在变频器行业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故障率相对比较高,当我们维修好变频器,一般都要到现场检查一下其切换是否有问题,不然变频器还有坏的可能!后来到现场把控制改了,用到现在快两个月都正常。

  写了这么多,当然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人都有不小心,出错误的时候。如有说行不清楚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了,在此谢谢了!如果看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联系我,QQ11562523  邮箱:lttl2008@126.com

网友A:
曾经调试过一台设备,由于接线人员都比较熟练,通电前也没过多的的检查,设备一通电,开始还好好的,一按“预备”(某一输入点接通)出现“HMI”黑屏,电源板指示暗闪烁,疑是电源板问题,没在意,2分钟后,PLC冒烟,有烧焦味,这下我知道完了。
  最后查出的原因,24V电磁阀短路,这样只要PLC输出点动作,整个DC24V电源短路。

总结:最好设计电路时有保护装置,通电前做检查!

楼主(2007-09-12):
下面网址是我收集的一些电子技术,电气技术知识教程。如果对无线电,自动化行业,变频器行业有兴趣的朋友很有帮助。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现将这些教学资料供大分享。祝你工作愉快,天天好心情!

http://www.chuandong.com/cdbbs/post_2_25394_1.html

楼主(2008-01-17):
没有经验的代价:
   1、浙江绍兴有一家纺织厂的用了我们公司110KW的变频器,用4~20MA的电源信号调频率,安装好后上电没有显示,开关电源有工作,电工就从另一台同功率的机器里拆下主板换在这台变频器试,结果还是没显示,然后又装回到那台变频器,发现主板已经坏了!后来检查控制电源才发现主板坏是因为电源不正常所致!最后两块板都损坏了,所以在维修变频器时最好能找出真正故障原因,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昨天又遇到一个低级错误的用户,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台15KW的机使用了半年后就没有显示了,而且主控板的10V输出端子没有输出,主控板也有黑点。电工还懂一点变频器知识吧!他就从另外一台好机器上,取下主控板换上,一上电又烧坏了。最后不知所措就打电话到公司询问,我要他查一下外电路有没有短路。后来用户查出是控制线路短路造成的。这就是没搞清状况的教训呀!
   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先查清外围电路(主电路,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变频器排插有没有松动,到操作盒的排线没有松到,操作盒有没有坏,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轻易换主控板,如果烧坏了,那是最麻烦的,一般主控板不好维修,一个芯片难找,还有一个是程序难搞,如果是DSP坏了,那就只能更换主板了.

楼主:
我今天又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提了N多遍了,我现在还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福建的客户打电话反映一台110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炸了。然后我们办事处的技术员,马上敢在现在去处理这事,现在打开机盖一看,用户电工把零线接到直流母线的‘N-’上面了。整流桥全部炸完了,逆变桥还好了。
   所以我意见厂家在标示直流母线的负极时最好不要用“N”、‘N-’表示了,这样容易造成用户误解,改成‘P-’或者直接用‘-’就行了,这样要省了不少麻烦。

楼主:
一台把人折腾死的机器:
   一台30KW的变频器,用户把变频安装好调试时,显示过流故障,客户就反映坏一个模块,心想变频器差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坏呀!打了好几个电话证实是不是逆变模块坏,客户认定关确定模块坏。等变频器返公司,我拆开机器检查了好几篇怎么测也测不出那个模块坏。最后直接上电运行,一切都很正常。心想客户是不是发错机器了,然后就打电话过去问,客户认定就是这台机器。说:“一通电就报故障,然后就用万用表测试坏了一个模块。”这是那个技术员测试的变频器?会不会测试变频器呀?我可气得晕头转向。后来查一查故障代码,其实这只是一个小问题,用户没有调试好,有些参数没有设置好而已。就这么一个小问题把人折腾死了,打了好多电话不说,就光货运费也不少呀!

网友B:
很理解你的心情,变频器里参数没设定好引起问题不少,我是终端用户。我发现不少设备制造商的客户调试人员不懂这个。前几天我就发现设备厂家,不明白变频器里的参数,引起无法运行。当我到现场发现他把本应是20-40mA输入信号,设成0-10V控制信号。而且是把最高频设定比最低频率还小。我真是晕。

网友B:
希望能多看到你有关终端用户的使用注意事项。能见告你的电子邮箱吗?以便我能向你请教这方面知识。xiaoshu0626@126.com

楼主:
你好!我的邮箱在我的签名栏里有.欢迎你提建议.

网友C:
李春发的维修经验帖,楼主抄来也不说转帖。不厚道啊,不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春发的维修经验帖,楼主抄来也不说转帖。不厚道啊,不厚道

楼主你说话要讲理呀!我抄李春发的维修经验帖,建议看清楚贴子再评价.不要乱给人戴高帽子.如果有意见我欢迎指教,如要诚心找乱.那就是不厚道!.
大家给评一评理!!!

网友D:
真得好好学啊

网友C:
sorry,我搞错了,和李老师写的不一样。呵呵
希望你的帖子能火~

网友E(2008-03-01):
如果能写得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楼主(2008-05-10):
楼上的朋友说如果写得再详细一点就好,我想这是能做到的,有空整理一下。

网友F(2010-11-21):
太好了,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G(2011-05-30):
又狠狠的学习了一次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