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70CP伺服器

楼主(2007-07-28):
请教各位大侠:
     我的MR-J2S-70CP在使用的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报错误AL-52,设备不能正常运转,我在后来的过程中又开机试运行了一个命令,听见一声异常的巨响,后改报错误AL-24,请问错误原因出在那里,
     检查了各条线路都是通的,换了一块集程驱动主板也试过,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还有就是如需更换这个驱动伺服器的报价.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请提供你的联系方式.
我们会尽快和你联系.

网友B:
AL-52那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C:
AL52该是编码器无信号输出,此时电机不会转动。AL24是伺服器输出端短路,U、W,U、V之间有电阻,正常时这两端该是不通。
请三四楼把该型号伺服器变频模块价格报一下。
djxuqi@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