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7-28):
各位师傅:请问下面两句中括号里的怎样理解?  %D和%F分别指什么?多谢了!
printf("%d\n",i)
printf("%f\n",i)

网友A:
找本语言教程,一看就明白了,%后面的字母是标识打印时输出数据 i 格式的。
具体记不清了,好像d表示整型,f表示浮点型。
倘若 i 不是打印时要求的类型,则先转换,后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