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8):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隧道的模型,要在上面模拟上述功能,模型里有各种传感器和控制设备(包括风机和交通信号灯等),模型面板上设计相关指示灯和按钮、开关等用来手动控制,PLC安装在专门的控制柜中,所有按钮开关输入到PLC数字量输入模块中,然后通过PLC来控制模型内的各种交通信号和风机等设备。PLC有一个主控制器s7300和两个区域控制器s7200,通过工业以太环网连接,S7300再通过以太网和上位机WINCC通讯。大概系统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怎么连接起来的,比如按钮,开关是不是直接和数字量模块连接?或者通过接线端子和前连接器连接?(因为面板是在模型上,而PLC在控制柜中,不在一起)按钮、开关的触点是怎么回事?还有,PLC数字量输出是否直接连接交通信号灯?要加继电器吗?电压怎么匹配?等等。
我是第一次做PLC设计,以前一直都是搞单片机,很多电器元件都没怎么见过,请各位帮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
还有哪位用AutoCAD画过PLC电气图的?

网友A:
如果面板与电控柜的距离不足500米,可以直接连接。PLC的输出点可以直接接一定的负载,只是不能超过规定的电压,电流!
我一直用PLC画电气图!

楼主:
楼上的,在ACE里,继电器、按钮,开关这些东西,和PLC的I/O口相连,怎么画,到底是它们直接和I/O口连还是它们的触电和I/O口连?这方面还是不太清楚,主要是没有实际的图学习,谁提供给我一个简单功能的CAD电气图(带上面这些东西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