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8):
请教各位高人:
用一台变频两台水泵(1#和2#),其中2#为备用水泵,2#水泵平时不工作,当1#水泵故障或1#水泵工作一段时间后,切换为2#水泵,1#水泵停止。
切换时尽量保证水压不发生变化。
请问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最好能给出接线图
本人是菜鸟

网友A:
正常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呀!!台达的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
台达变频器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B:
可以实现,根据水压来改变频率,从而实现变频调节,如果需要可以用PID调节控制!

楼主:
谁能说的详细点?
两台电机如何切换呢?是在变频器输出端加切换接触器么?如何保证切换过程中水压恒定?
参数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变频器前端需要加接触器么?

网友C:
我是北京四通的我们变频器性价比相当好你所说的那种功能我们的变频器都能实现,现在还有一种变频器一拖三啊 如果你需要请联系哦 01062561166 转221 杨起

网友D:
变频器在空转制动状态下切换。

网友E:
Danfoss的变频器好像是先将变频器频率提高倒51~52Hz,使工作泵速度提高一点,流量提高一点,然后变频器切换到备用泵

网友F(2007-09-12):
我倒是觉得三肯变频器关于恒压供水比较人性化,在反馈值也就是实际水压维持相对稳定时,变频电机会在一定的时间内相互切换(切换时间是你可以定义的).这样对各台电机都会有作业时间和休息时间,相当合理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