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8):
请问安川G7系列里的控制板ETC 617543 和ETC 617443是否可以互换使用,参数上有区别吗?急!急!

网友A:
据听说安川G7系的控制板通用的!0。4KW和75KW都 一样!!!
台达总代理~   QQ  383482497  周吉余   13914909601

楼主:
我这边原来的是75KW,现在想用它来替代90KW的,不知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我这边原来的是75KW,现在想用它来替代90KW的,还有驱动板不知是否一样可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