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换向时怎么会抖动啦,急啊!!!

楼主(2007-07-28):
(无正文)

网友A:
换向的时候不应该抖的。顶多哆嗦一下就恢复正常了。
还有就是如果电机告诉运转,突然换向电机堵转。那样就抖起来,振起来了。
最好找你供应商解决。

网友B: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步进啊?如果你的加减速时间太短,在换向时肯定会有抖动.而且跟马达和驱动器的性能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