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激活问题

楼主(2007-07-28):
在使用WINCC6。0时(未与PLC连接),在计算机属性的启动选项里,选择了报警记录运行系统,WINCC就无法激活了,到一个位置停下不走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是WinCC 5.1,在一次运行中,出现错误后,出现一个对话框,要求确认或者取消,当时没有多注意错误信息,点确定后,就当机,没有办法,只有重新启动电脑,结果再也无法激活,都是激活到12%左右的时候,就无法动了,过了大概半分钟后,就自动取消激活了

求高手来解决问题啊!

或者PM给我

yh9806015@163.com
谢谢了

网友B:
检查您的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是否包含中文字符,如果是,那么改为英语。
对于Wincc5.1来说,如果计算机中同时安装Step7 V5.2,那么需要安装WinccHotfix补丁。

楼主:
谢谢cvlsam,按照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呵呵,十分感谢

网友C:
1.项目路径不能有中文字符;

2.是否装了Step7,如果安装了,那么Step7与WinCC的版本要一致;

3.是否安装了瑞星等杀毒软件及防火墙,有的时候Windows的防火墙也有影响;

4.Step7 5.2与Wincc5.1使用时应该安装Step7 5.2安装盘内的WinCC Hotfix补丁。

5.使用WinCC的复制工具复制项目,不要直接复制项目。

网友D:
学习学习,大有帮助,多谢了

网友E:
我能装,方法有待写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