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8):
现在我这边有个仪表,是RS232串口通讯,请问怎么把仪表数据传送到RSVIEW32中.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实例.

网友A(2008-01-31):
我玩AB的东西不是太久,但以前用SIEMENS时。做这们的通讯一般都是在要PLC中写通讯程序才行的通,然后在通过PLC这个中介跟上位通讯。。。。。。。。